楼主(2017-05-09):
如题,看手册很模糊, 又说通信格式字是 D8400,  又说是 D8120, 还有个ADPRW指令,手册找了半天没也没找到,但提到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题,看手册很模糊, 又说通信格式字是 D8400,  又说是 D8120, 还有个ADPRW指令,手册找了半天没也没找到,但提到过.
485BD没法用ADPRW指令的!

网友B:
是d8120的格式字,用经典指令RS,除非你用变频器是三菱的,有专用指令,类似其他的品牌的

网友C:
RS指令用于第一通道通讯,RS2指令可以选择用第一通道还是第二通道通讯。D8120、D8400是分别对应第一、第二通道的通讯格式。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版主大大, 这里所谓的通道是个什么意思,是不是每个通道对一个通讯方式, 比如我有一个485BD , 一个 485ADP, 是不是每一样模块对应一个通道

网友D:
三菱fx通讯手册中无协议通讯那一章讲得很细,你可以看看就懂了

网友C:
同时安装BD和ADP,485BD是通道1,486ADP是通道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