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S-20MT

楼主(2017-05-09):
请问高手:不用拓展Y008如何接线

网友A:
你找到Y008在哪里了?!

网友B:
楼主还是换PLC吧,何必纠结这个呢。

楼主:
请问空端子有何妙用?

网友C:
空端子没有实际信号,不用接线。

网友D:
不会吧,那时八进制都

网友E:
有这个端子才能接线;若能找到说明书,则可查看。

楼主:
1楼你好!我可以加你微信吗?有问题可以联系,

网友F:
吓我一跳,以为FX都赶超Q的功能啊

网友G:
1S这么老,换一个3S的吧

网友H:
Y0-Y7  Y10继续。

网友I:
空端子不能接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楼你好!我可以加你微信吗?有问题可以联系,
好啊!

网友J:
呵呵;真能瞎整;
FX1S-20MT,只有Y0~Y7;
就是加BD扩展板也不可能能整出个Y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