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9):
之前有台设备,是现场总线通讯,有十几个站其中有两个一样的操作屏.装在不同地方,总是有一个收不到数据,后来发现将两屏断电,总是后上电的那个会收不到数据,为此增加了中继器也无效.而最近又另一台设备,只有一个操作屏,原来的屏坏了,更换后总是无法进入操作界面,一直在初始化等待通讯连接界面,后来尝试,只有先给屏通电,待进入等通讯连接界面后,再连接数据线,这样就能进入操作界面.不知这两种情况怎么解释.

网友A:
线可能接触不良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台是西门子的触摸屏,另一台是施耐德的屏,所以我觉得和产品本身应该没多大关系

网友C:
通讯不上,多半是端口的问题,或者是通信对方设备的问题,系统的控制结构和控制部件是由什么配件组成的控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