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了一段小程序,PULS配合SPED指令,让电机转到足够的脉冲停止,可是我发现电机一直转,根本停不下来,请问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5-10):
(无正文)

网友A:
前面条件是否一直接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重新改了下,还是这样
W0.00接通以后,电机就一直转,根本停不下来,
我的想法是电机以400的频率旋转,到达1000个脉冲时停下来,可是设置的PULS没起到作用。
后来使用INI指令让电机停,可是我发现,只有用LDNOT W0.00才能让电机停下来,其他的点也不能让电机停下来。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当然要前面的条件OFF才能停下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INI停止我弄明白啦,需要中断SPED才能停止。
可是PULS怎么控制SPED的脉冲数始终搞不定,sped条件一满足就一直转下去,不停,PULS设置的脉冲数不起作用,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C:
你把w0.0加一个上升沿,也就是一次有效,要不然肯定程序不能正常运行,建议你看一下这两个指令的具体用法

网友D:
看起来很不错哦,收藏之~~~
谢谢LZ啦!!!

网友E(2017-06-30):
SPED的输出模式圣参数错了,应该是#111.

网友F:
好像加一个@ 就可以了吧,上升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