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L图标打不开

楼主(2017-05-10):
春暖花开!

网友A:
这部分软件要另外安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部分软件要另外安装。

显然,楼主已经安装了SCL并授权了。

其次,这个问题看进程就知道可以在系统的进程管理中能找到,只不过无法成为焦点。

楼主应该将SCL的版本说明一下。

目前的建议是在任务管理器停止SCL,然后尝试重新开启,如果多次结果都是如此,可以尝试重启系统,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你可能需要重新安装Step7。

楼主:
我可能需要重新安装了。

网友C:
用scl建议用博途吧 博途scl支持很完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