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原点接线

楼主(2017-05-10):
西门子S7_1200编程软件里有一项“输入原点开关”是什么意思啊?控制伺服电机的左右限位和原点开关不是接到驱动器上去的吗?西门子的是接到PLC上?请指教!谢谢

网友A:
话说你没原点么?如果有的话肯定是有回原点程序。它的意思就是用它的工艺来回原点。

网友B:
有控制器的,都是接到PLC上,没有控制器的可以接到驱动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