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选型

楼主(2017-05-10):
电机是5.5KW的,配了一个1比20的减速机,如果再加一台变频器,是否可以选用3.7KW的变频器?

网友A:
配减速机了就可以减小变频器??

网友B:
5.5KW的马达额定工作电流大概是11A,而3.7KW的马达工作电流约为7.4A,两者的电流规格相差4A之巨。您认为用3.7KW的变频器,工作电流输出只有约8A左右,能去带动工作电流为11A的设备正常运行吗?

网友C:
还至于这么省钱了?

网友B:
想省钱是对的,但是省错了地方,搞不好烧掉3.7KW变频器,就真的是省钱不成蚀把米。

网友D:
配了减速箱,只能改变机械传动系统的输出特性。电机的特性没变,变频器要与电机额定参数一致。不要改变。特别是减小。

网友E:
有这种思想的人做工程很可怕

网友F:
变频器的选型和电机有关系,与使用量无关,不要那么考虑,不该省,省出事故

网友G:
这逻辑是不是多配2台减速机就可以不用变频器了。

网友H:
大电机配小变频,一般情况不建议这样,应该是多大的电机就配多大变频。
当然也不是绝对不可,但必须知道你的电机在工频状态下的负载电流,只有最大负载电流小于额定值的70%,才可考虑,本人就曾多次用过,比如:30KW水泵配18.5KW变频,75KW风机配55KW变频,以上这些设备现在仍在用。
请楼主慎重考虑,必须预先测量负载电流,有一定的风险。

网友I:
便宜的变频器就选大一个等级,最小也得和电机一个等级

网友J:
如果是起重提升,建议至少1.5倍。

网友D:
楼主的问题其实有两个基本要素要明确。第一,机械传动系统不论如何改变,能量守恒的原理不会变。否则,永动机早就诞生了。第二,机械传动比的改变,仅仅改变的是输出转矩和转速。它们的乘积不会变。

网友K:
也就是计算输出功率不变

网友L:
喂喂,你就是1:40多的减速机你也改变不了电机的输出功率呀。。。用网络段子来说就是年轻人你思想很危险呀。。。

网友M:
一般多大的电机配多大的变频器,和配减速机无关。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问题其实有两个基本要素要明确。第一,机械传动系统不论如何改变,能量守恒的原理不会变。否则,永动机早就诞生了。第二,机械传动比的改变,仅仅改变的是输出转矩和转速。它们的乘积不会变。

机械传动系统不论如何改变,能量守恒的原理不会变,这话一点也不错,不过我要详细补充一下,此时是总的功耗(焦耳)不变,原来需要消耗多少功(焦耳),现在仍然还是这么多。但如果用了减速机后,功率(KW)却变了,比如说,你原来的实际消耗功率是10KW,当设备用了1/10的减速机,此时消耗的功率是1KW(10KW的1/10,忽略减速机的效率)。

以上就是配用小功率变频的依据,不过为了保险起见,同时还要考虑减速机的效率,考虑一定的安全余量,考虑大电机的无功大电流,因此,如果要用小功率变频,在对设备降速运行后,必须测量实际负载电流,按最大的实际电流,比如说,实际电流为50%的额定值,再加上以上的安全因素,那么可以70%电流放大选择变频器容量。

采用以上的方法配置小变频,本人已经实践过多次,从未失败过,且现在仍然在用。

以上问题,如果按原电机功率配置,或者适当放大,那是没一点风险,任何人都能迅速的回答,也没有任何挑战性,就象某人只能提升10KG的物体,现在有20KG的物体能否提升,简单的说是不能,但如果采用滑轮(4根绳),难道仍然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问题其实有两个基本要素要明确。第一,机械传动系统不论如何改变,能量守恒的原理不会变。否则,永动机早就诞生了。第二,机械传动比的改变,仅仅改变的是输出转矩和转速。它们的乘积不会变。

机械传动系统不论如何改变,能量守恒的原理不会变,这话一点也不错,不过我要详细补充一下,此时是总的功耗(焦耳)不变,原来需要消耗多少功(焦耳),现在仍然还是这么多。但如果用了减速机后,功率(KW)却变了,比如说,你原来的实际消耗功率是10KW,当设备用了1/10的减速机,此时消耗的功率是1KW(10KW的1/10,忽略减速机的效率)。

以上就是配用小功率变频的依据,不过为了保险起见,同时还要考虑减速机的效率,考虑一定的安全余量,考虑大电机的无功大电流,因此,如果要用小功率变频,在对设备降速运行后,必须测量实际负载电流,按最大的实际电流,比如说,实际电流为50%的额定值,再加上以上的安全因素,那么可以70%电流放大选择变频器容量。

采用以上的方法配置小变频,本人已经实践过多次,从未失败过,且现在仍然在用。

以上问题,如果按原电机功率配置,或者适当放大,那是没一点风险,任何人都能迅速的回答,也没有任何挑战性,就象某人只能提升10KG的物体,现在有20KG的物体能否提升,简单的说是不能,但如果采用滑轮(4根绳),难道仍然不行吗?
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D:
唉,这是钻空子?你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利用杠杆原理,可以放大作用力,但省力不省功。

网友N:
这种思想要不得,变频器宁愿选大不能小一点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