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0):
1、触摸屏做主站 PLC和变频器做从站  变频器的频率给定可以来自触摸屏(这个可以实现) 那么能将PLC的模拟量传给触摸屏,再由触摸屏传给变频器吗?   如果这个不行 还有其他的方案吗

网友A:
可以,完全没有问题,当然我是指使用富士触摸屏的情况下。

好了,此帖终结。

网友B:
引用 楼主:
1、触摸屏做主站 PLC和变频器做从站  变频器的频率给定可以来自触摸屏(这个可以实现) 那么能将PLC的模拟量传给触摸屏,再由触摸屏传给变频器吗?   如果这个不行 还有其他的方案吗
昆仑通态触摸屏也可以!不一定非要富士触摸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1、触摸屏做主站 PLC和变频器做从站  变频器的频率给定可以来自触摸屏(这个可以实现) 那么能将PLC的模拟量传给触摸屏,再由触摸屏传给变频器吗?   如果这个不行 还有其他的方案吗
昆仑通态触摸屏也可以!不一定非要富士触摸屏!

下面的请排好队形。

西门子触摸屏也可以!不一定要用昆仑通泰触摸屏!

施耐德触摸屏也可以!不一定要西门子触摸屏!

Proface触摸屏也可以!不一定要用施耐德触摸屏!

海泰克触摸屏也可以!不一定要用施耐德触摸屏!

………………………………

网友C:
这些都不是来解决问题的,看这里吧!
威纶通触摸屏也可以,不一定非要用海泰客的。
······
PLC为什么不直接给变频器模拟量呢,我想只要是个变频器都支持模拟量控制的啊。
触摸屏连变频器和PLC这个没问题的,那么触摸屏和变频器之间的控制应该是走的通讯,所以PLC可以直接用模拟量去控制变频器啊。

网友D:
如果频率频繁变化不建议用人机给变频器数值。

网友E:
应该不少品牌的屏都可以。有些屏有资料传输之类的功能

网友F:
现在大多数都HMI都支持,,,,

网友G:
来来,我来总结下。。其实只要你想,都可以

网友H:
这里不是市场吧

网友I:
方案很多,触摸屏可以分别与变频器和PLC通讯,也可以触摸屏与PLC通讯控制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