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0):
网络1
LD     M0.2
ITD    AIW4, AC0
DTR    AC0, AC0
-R     6400.0, AC0
/R     25.6, AC0
ROUND  AC0, AC0
DTR    AC0, AC0
MOVR   AC0, VD16
/R     10.0,VD16

网友A:
M0.2接通后执行模拟量转换,将接入模拟量通道AIW4的模拟量信号转换成对应的物理量值保存在VD16中(实数值)。

网友B:
很像PID转换的部分程序啊

网友C:
模拟量转换实际数值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