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0):
     因为渗水,今天拆了一台小水泵。准备更换密封圈。生锈了,叶轮好不容易拆卸来,接着拆键,也不好拆的。折腾了一番,动环,弹簧依次拆下,就剩静环了,卡在座套里,把座套反过来,试着用螺丝刀沿边缘敲打,始终不见动静,就差使用洪荒之力。机封尺寸12mm,密封面是石墨的,仔细观察,没有太大磨损痕迹,渗水是因为静环密封圈老化,沿着轴向渗出的。电机也被拆开了,轴承是台湾的,免维护型,转动还算灵活。但如果坏了,要拆卸这两个轴承,也很麻烦,在轴承座里,也不知如何拆卸。

网友A:
都拆就可以了,机械密封一换就整套的

网友B:
水封建议更换新的

网友C:
密封都是成套更换!拆卸应该很简单啊!实在不行直接敲碎不就行了表情 上张图啊

网友D:
你说的是机封不??那东西都是一套,肉眼没法看出来好与坏,除非磨损大了

楼主:
是的,可能时间老久了,都锈死一块了。敲了几下,没反应。今天在考虑,是不是加点油好些。实在不行,只有暴力了

网友E:
水垢异物是导致漏水的主要原因
转子的轴和泵体壳分离没有?
分离了就直接敲吧!
机械密封换都是成套的

网友F:
挖出来,反正是要更换的。

网友G:
反正要换的,暴力拆。

网友H:
要是能够成套更换,拆卸起来就会少些顾忌,可以先了解配件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