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功能

楼主(2017-05-10):
请教朋友们那个连接点的小方框是怎生成的,如何设置。在线等!

楼主:
可以了,搞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了,搞定了。
你怎么搞定了,介绍一下,说说看

网友B:
这个是单个修改
全部修改在——选项——项目里找

楼主:
所言极是,不过还有个问题,位置代码F区和E区怎么关联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