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0):
自己组装一台3轴机械手,X,Y,Z行程范围各600mm左右。
取料摆料要求2秒一个。所以对伺服,PLC速度,反应时间要求很高。
大家有没有做过相关项目。
伺服肯定要选择网络型的。3000转以上啊。
PLC跟伺服也要配套哎。

为啥不买现成的?现成的太贵,没有啥利润了。

各位兄弟有啥推荐的没有
谢谢大家

网友A:
最好先设计计算一下。把2S分解下去,看看需要多大功率的伺服。

网友B:
取料摆料要求2秒一个,那你的产品加工节拍是多久?机械手的工作路径是多少长度?松夹工件是不是需要延时的?

网友C:
2秒,也就是说从输入、响应到最终完成是2000ms,这个可需要和机械的高度配合。我倒是想到一个搭配。L06+LD77MS4+JE-B*4。光纤总线的。

网友D:
施耐德能满足你的一切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施耐德能满足你的一切要求

莫非你是销售,这样的NB也是可以吹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和功率大小没有关系,和最高转速有关系,和齿轮比有关系。

网友E:
。。。。。其实,我也一直想自己DIY一个机器人
                   要求也没有楼主那么高。

                   但是,我卡在了机械部分。所以实现
                   不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E:
那你是需要一个合作伙伴,而不是单独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那你是需要一个合作伙伴,而不是单独做了。
。。。。。是啊,电气控制部分我还可以
                         摸索,机械部分还就只能外援。

                          但让人白干又不好,花钱吧,自己
                          玩儿,又觉着划不来。

                          搓手中。。。。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顺序说反了,从转速到负载到惯量最后推算功率。按你的思路50W的电机转速能达到5000转难道就直接可以用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有啥想法?我也准备做这个玩玩,机械部分我们这里可以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