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问题请教!

楼主(2017-05-10):
现用松下xh型plc,想记录每个小时和每天的产量怎么做啊?有人用松下的做过没?按松下说明书上试了下,内部特殊寄存器90054时间不会变化啊,,一开始设置什么时间,,就一直停在那里。

网友A:
要看你的具体型号了,是否不带电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内部特殊时间寄存器不变化和上不上电池有关系吗?等下试下,xh型的松下plc

网友B:
说说你PLC的具体型号

网友C:
应该用电池的

网友D:
松下PLC如果要读取时间,必须安装时间模块,否则是没有时间的。当然也可以调用触摸屏的时间,这样可以省掉一个时间模块。

网友E:
呵呵;需要加一个AFPX-MRTC,然后配上电池就有时钟了;

网友F:
在松下的手册上面有说明带*号的功能是需要额外模块的,有介绍的,要计时必须要电池和时钟模块。上个月我也才做了个类似的,不过我是统计工作时长,很简单就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