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雨情自动测报

楼主(2017-05-11):
泓格科技I-7188XA因为现场无显示设备,请问大神们如何升级?谢谢!

网友A:
看其资料,看怎么能读出来,再转到显示器上。

网友B:
你这个是设备装倒了还是图片反了?要升级还是先咨询下厂家最靠谱了吧。

网友C:
这个非标产品真是很眼熟啊,好怀念之前搞这种淘宝蓝盒子设备的时候啊,他们一般支持modbus485协议或者232等一些简单常用的协议,还有这种非标产品会有说明的,至少地址是有的,各端口是什么也会注明的,如果没有的话就让厂家来升级,或者换新的。

网友D:
一堆淘宝1拖多的模拟量模块。。。话说我的脖子。。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把显示器倒过来看挺好。

网友F:
反过来了

网友G:
你要升级什么??
都没有描述清楚如何作答?

网友H:
不用升级,只需要维修到能用即可。
维修系统,需要控制部件的组成原理资料图纸和源程序代码,所以,还是建议您联系整套设备的贩卖商家来进行处理,除非关系闹僵了或者商家关门大吉跑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