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1):
安川伺服编码器线带电掉落,再插上后就出现A810报警,怎么也消不掉,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型号:SGDV-590A11A

网友A:
断电重启试试。

网友B:
需要将绝对值编码器初始化一下

网友C:
断电消除

网友D:
要用软件复位下

网友E(2019-01-10):
回复 网友D:
我的编码器可能在安装时候中间螺丝的垫片掉到芯片边上的脚上面了导致出现ACA报警 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大师帮我讲讲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编码器可能在安装时候中间螺丝的垫片掉到芯片边上的脚上面了导致出现ACA报警 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大师帮我讲讲
你这会不会短路造成损坏。编码器部分的维修价格很高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F:
之前是没有这个报警的 垫片一不小心就掉到旁边的芯片脚上面了 实在不行就只好放弃了。我如果买个小点的安川电机也买增量型的能否拆了编码器换上去没搞懂电机跟编码器的关系

网友G:
报警也分重要与次要的,有些报警是必须断电的,具体报警的分类,参考各家产品的手册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我今天把驱动接上调试软件发现编码器能正常输出转速和转角为什么会出现aca呢这不就说明编码器是好的呀

网友H(2019-03-14):
引用 楼主:
安川伺服编码器线带电掉落,再插上后就出现A810报警,怎么也消不掉,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型号:SGDV-590A11A

这个也要解决?通电中工作中的伺服,编码电缆都不能中途断和脱落。这个对伺服来说属于严重的错误,如果能够简单消除,怎么保证运动执行的准确严谨性?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伺服的报警不能在通电过程中消除的,这是最高级别类的报警,必须让伺服断电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