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1):
最近一直在找量程是 0--500Pa 精度要求1Pa 的气体压力调压阀和气体压力传感器,一直没找到,不知道贴吧的高手们有没有推荐的.
PS: SMC  FESTO 已经咨询过

网友A:
你这个精度的传感器很少见吧!
至少我是没有用过这种进度的!

网友B:
横河 EJX120A 测量范围0.025~1Kpa,这是我们在用的量程最小的压力变送器了,你可以看下。

网友C:
这个要求还是真有点高!什么项目啊?是否可在降低精度要求上想办法啊?

网友D:
找做气密仪的厂家

网友E:
1Pa?你找0至20Pa会有,要找0至500量程太宽了估计得订做

网友F:
调压阀有,但是传感器就比较难找

网友G:
可以分段测量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哪家的调压阀?

楼主:
回复 网友E:
测量要求是 250Pa 所以 我选的是500PA量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我查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硬性要求没办法,如果实在找不到产品的话,会考虑降低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