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1):
  随着工业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变频器也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工厂电工门几乎每天与变频器打交道,但是我们对变频器的使用及了解是不是完全正确的呢?那可不一定,看看这些变频器使用误区,你中招没有?

  误区一:变频器不用时还是断电好?
  变频器属于电器产品,所以即使你备用,还是上电好,备用机就是在紧急时使用,经常不上电或偶尔上电,怎么可以保证变频器运行正常呢。
  变频器里的中间元器件有电解电容,所以你不用,也要定期上电给电解电容充放电。
  变频器上电后不用,变频器只有控制回路的电流,几乎可以忽略,不会造成很大的损耗或者大幅降低使用寿命。
所以长期间不使用变频器时候还是建议给变频器通电的哦!

  误区二:变频器的功率越大越好?
  变频器大点当然好了,遇到重载型的负载可以拉得动,功率大要的钱也多,所以变频器选个合适的就行,一般国产变频器选比电机大一号的,进口的就选一样大的,负载重的话选重载型号变频器。不过建议最好不好超过电机功率的三档,太大对电机保护可能有一定影响!

  误区三:只要使用变频器就节能?
  很多人都认为两个电机的扭矩没有达到电机的额定扭矩状态下工作(频率,转速还是一样50HZ),工控自动化产品变频器也会起到节能省电的作用,这是一种错误的认为。
  两个一模一样的电机都工作在50HZ的工频状态下,一个使用变频器,一个没有,同时转速和扭矩都在电机的额定状态下,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哪个使用变频器的电机会比较节能省电。其实这也是一种错误的想法。
  同样的条件,很多人都认为空载状态下能省能省下很多电,但其实拖动型负载空载状态也节省不了多大的电能。

  误区四:变频器使用环境比较脏的话要天天吹灰尘?
  环境灰尘多很多人人为需要每天清理,其实不需要的,灰尘多只要不潮湿一般影响不大,除非你风道风机堵了,灰尘多的话建议一两个月清理下灰尘!不过吹灰也有将就的,不建议带电情况下进行,那样有可能导致变频器损坏。

  误区五:变频器输出端不能加接触器?
  几乎所有变频器使用说明书都指出,变频器输出侧不能加装接触器。很多厂家变频器说明书就规定“切勿在输出回路连接电磁开关、电磁接触器”。
  厂家的规定是为了防止在变频调速器有输出时接触器动作。变频器在运行中连接负载,会由于漏电流而使过电流保护回路动作。那么,只要在变频调速器输出与接触器动作之间,加以必要的控制联锁,保证只有在变频调速器无输出时,接触器才能动作,变频调速器输出侧就可以加装接触器。

网友A:
目前还没有中招哦。

网友B:
关于误区三,节能问题,有待商榷。节能概念,现在讲的是能效,不仅仅是有功损耗,还包括了无功和效率问题。现在国外电机的能效标准都很高了,无论大小电机效率都超过了90%以上,国内要满足欧标,电机的自身标准可能达不到。怎么办呢?加变频器提高能效标准。提高功率因数和效率。

有功不省,提供无功的能效指标。

网友C:
省电不是使用变频器的唯一目的;

网友D:
还好没中招

网友E:
变频器是调速的啊

网友F:
我使用变频器就是为了调速,省电还真没想过,呵呵

网友G:
变频器选型,我感觉起重提升还是要大点好,防止重物溜钩。

网友H:
第四点不认同,只要允许,灰尘大的环境最好及时清理,谁敢保证啥时候湿度大小啊

网友I:
1、长期通电和长期不通电都有影响,前者会导致元件老化和使用寿命加快,比如散热风扇的转轴寿命;后者会导致元器件受潮或者性能产生变化。
2、变频器的功率确实是越大越好,但是会导致浪费,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必须设置和实际电机相匹配的参数。
3、变频器确实有能实现节能的控制技术,变频器的节能控制技术,必须配合设备的运行工艺进行实施。但是这只是一个细分的领域,变频器的主要应用领域还是调速控制技术。
4、还是建议定期进行保养的,吹灰也是保养的项目之一。
5、输出端是否要加接触器进行控制,一般都是按设备的控制要求来进行的。至于厂家的规定,哪个是厂家的一厢情愿,谁都想让自己的产品能在最理想的使用环境中服役,从而降低故障率,提高自己的产品的口碑。

网友C:
不用了长期通电倒没必要;
一个月记得通电一二次就行了;

网友B:
我们单位96年,买过一套西门子的原装系统,德国工程师调试后,要求不要断电。即便系统不工作,也不要断电。这么做了,一直到2010年,设备工作正常,无故障。最后是被技术落后淘汰的。

我倒是认为,电子产品连续通电相对老化会更慢。长期放置,却容易性能退化。

网友J:
若输出端建议不加接触器的原因,是为了防止“由于漏电流而使过电流保护回路动作”,则倒不是大禁忌。

网友H:
回复 网友C:
如果是陶瓷厂和人造石材厂就有必要长期通电,一旦停电时间长再送电,经常会出现炸机或死机,所以那类工厂很多是停机不停电

网友K:
中招一了。

网友L:
误区四一般人是不会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