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贴片谁认识

楼主(2017-05-11):
这个贴片谁认识,测量像是二极管,谢了。

网友A:
描述一下这个二极管大致用途

网友B:
这是个开关二极管吧!

网友C:
齐纳二极管

网友C:
祥细资料请百度“PZU10B2”然后再对号入座…

网友D:
是二极管

网友E:
型号为DDZ9687,仅供参考!

网友F:
有芯片丝印反查网站,可以由印字查到器件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