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量式旋转编码器

楼主(2017-05-11):
有一编码器型号为:8.5000.0050.1024.9083  ,有哪位大神知道其参数,上面标着A和A非  B和B非  Z和Z非 ,应该怎样接线?接线有什么区别,如果将原本A,B,Z接线改为A非,B非,Z非会出现什么问题,可以正常使用吗?

网友A:
好像是差分不集电极开路

网友B:
图片啊,你这个是编码器的基本数据

网友C:
该款是库伯勒增量编码器,1024脉冲HTL推挽式6通道输出
接线的话要看接口模块是接3通道的还是接6通达的,如果接3通道的:接A、B、Z或者接反相信号都可以的,如果有6通道的就最好都接起来,抗干扰好些

网友D:
呵呵;1024p/r分辩率的差分型编码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介绍的很详细,顿时了解不少。非常感谢!

网友E:
说实话,我是没完全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