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TB如何检测使用

楼主(2017-05-11):
今天修一台电焊机无输出,一个IGTB上面1号接的是直流正,2号接的是直流负,3号输出,已经不知道输出是直流还是交流!
请问下这个IGTB是如何来检测好,坏,又如

何使用,可以整流,逆变吗,还是可以调压!

或者都可以,有懂的给介绍下吗,或者是那本书上写的比较详细,也帮推荐本!

网友A:
去看电力电子,可整流,可逆变。

网友B:
和继电器差不多,线圈控制,只不过这是k级控制,只能开,不能控制关。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是可控硅不是IGBT

网友C:
可了解一下IGBT的大致原理(说的应当是IGBT吧),应当会找到粗略的测试方法;
但我不记得具体的了。

网友D:
度娘找不到答案?!

网友E:
IGBT怎么在我的映像里一只都是走直流的,它的特点是开关速度快,压降小,这样子能用来整流吗?那个能指点下。

网友A:
回复 网友E:
同步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