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编程modbus程序

楼主(2017-05-11):
s7-200modbus读取这个数据程序怎样写?

网友A:
先找到这个设备中对应此数据的地址。将200PLC与此设备通讯叁数设置相同。釆用MODBUS库指令来完成通讯。 初始化指令MBUS _CTRL 读写 MBUS_MSG

楼主:
谢谢1楼,通讯没问题现在就是不知道怎样写程序,用什么指令?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1楼,通讯没问题现在就是不知道怎样写程序,用什么指令?
有一个专门的库,很方便。

网友C:
MODBUS用库,填空就行了。网上有很多例程可以看看

网友C:
这是200做从站用的库,就两行

网友D:
他这个应该用主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