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1):
一个三菱je40a带电机,一个je70a带的电机,都是频繁的来回运动,负载都在30多不到40的样子,但是发烫的挺厉害的,会烫手了,发现它两的放大器都是只接了两相,就是一根火线一根零线,会不会跟这个有关系,现在想加一个三项220V的变压器来带这两个电机,想问一下这样会不会对这电机发热有效果呢?我也拿捏不准,毕竟看它们带的负载率也不是很高,而且放大器接入两相它出来的也是三相,所以想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用个土办法,加风机散热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三菱je40a带电机,一个je70a带的电机,都是频繁的来回运动,负载都在30多不到40的样子,但是发烫的挺厉害的,会烫手了,发现它两的放大器都是只接了两相,就是一根火线一根零线,会不会跟这个有关系,现在想加一个三项220V的变压器来带这两个电机,想问一下这样会不会对这电机发热有效果呢?我也拿捏不准,毕竟看它们带的负载率也不是很高,而且放大器接入两相它出来的也是三相,所以想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频繁的正反转,尤其是要求瞬间立即反转,是会导致马达高温的。马达的高温和电源供电的模式没有关系,只要电源提供的电流足够强劲。

还是楼上说得对,强制风冷也许是不错的办法。

网友C:
呵呵;750W及以下是可以接单相220V电源工作的,所以与供电的电源是无关的;

网友D:
需要及时散热  控制柜风道做好  主动冷却

网友E:
电机发热是不是与控制参数没调好也有关系呢,比如,闭环调节抖动,不能做到稳态下的稳定性。电机也会发热。

网友F:
散热不良吧,你的伺服是小功率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