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2):
车间一台西门子6ra7091直流驱动器控制500kw的直流电机,最近出现转速稳定,实际电流不稳故障(正常电流为700A,故障时能升至760A左右),请教师傅们应该着手检查哪方面,我的思路不是太清晰。

网友A:
是不是负载变大了

网友B:
首先确定属不属于故障(我不了解500kW直流电机额定电流是多少),然后看是电气的还是负载的原因;
如果有以往的运行情况作比对,亦可参考。

网友C:
看下电流大的时候是出现在哪个环节,如果每次都是这样查下机械结构!

网友D:
报什么故障呀?

网友E:
直流电机,首先检查换向器,看表面烧灼情况。碳刷磨损。刷架,压指簧。还要检查励磁绕组,几何中线紧固螺丝等等。直流电机要检查的项目很多呢。

网友F:
负载 有变化没,机械的问题?

网友G:
看看电压有变化吗

网友H:
如果你是配套的西门子的电机就建议你看看电机的励磁线圈,现在的状况估计两边绕组不平衡造成的

楼主:
用啥方法优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