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柜布置问题

楼主(2017-05-12):
如图我得安装板这么大,需要一个塑壳和零排地排,有人说如果这样布置就是左零右地这么布置,我想问有没有特性要求或者这样合理吗!

网友A:
零地排在那边是习惯问题吧,只要标识清楚就行。

网友B:
一般习惯是,在安装板的最下方,分左右

网友C:
标识清楚!反正你空间大;随便弄;常见做法是放在底部

网友D:
一般放底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是半截安装板,而且没空间了!

网友E:
用3+N的都解决了。就剩下放接地排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行  柜内需要接零线的怎么弄,好几十方大线往端子上引吗? 开玩笑

网友B:
重新做一个箱吧!要不以后维护也麻烦!

网友F:
零排、地排 在下面,左零,右地

网友G:
零地线很少见人装在安装底板上的,要装在箱子的下侧底面,左0右地

网友H:
看习惯的了,都是左边零线 右边地线

网友I:
柜子里面没有其他东西了?
零地排位置没有太大要求,关键要标示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可能重新做 我柜子下面有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G:
呵呵  有空间我也不会放在这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问这是标准吗?  有没有相关资料@

网友J:
我们这边都在下方。

网友K:
回复 网友I:
零线一般有绝缘子,地线一般直接接在电柜上的吧?

网友I:
回复 网友K:
对!
还有一点就是地线排多数都是安装在柜子的底部
零线排多数在柜子的中上部边上点

网友L(2019-01-28):
必须充分考虑用户接线方便,这个箱子竖起来用比较合适。开关取中安装。

网友M:
底线习惯在最左下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