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2):
最近有一些小伙伴询问关于三菱plc与触摸屏以太网通讯的问题,那么下面就以三菱FX系列PLC与触摸屏GS2000系类的通讯为例来说说。希望大家看完之后能够有所收获!
硬件: 1.触摸屏(GS2110-WTBD)
    2.网络模块(FX3U-ENET-L)
    3.FX3U控制器,
软件:   1.GT Designer3
      2.FX3U-ENET-L组态工具
     3.GX-WORKS2
实物图:

1.在三菱FX3U-ENET-L组态工具,具体设置如下图:

2.设定IP
设3.设定TCP,MELSOFT连接
4.设置触摸屏IP和站号
5.以太网设置,添加PLC的IP地址
6.建立PLC程序
7.建立数据变量

网友A:
果然是高手啊,程序和图写得很详细,请问下楼诉FX3U是自己买的吗,这套设备整下来要花多少,最近想入手个3UMT来学下

网友B:
我用C#、VBNET做过这个,比触摸屏功能强大,

网友C:
果然是高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从淘宝上采购二手的哦,嘿嘿,如果学习的话

网友D(2018-06-01):
中文软件在哪下载的,网上都是英文的

网友E:
PLC不贵,但后面的FX3U-ENET-L比较贵;

网友F:
如果只是和触摸屏通讯可以买个fx3u-enet-adp
综合下来还是fx5u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