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2):
早上刚换上工作鞋准备去现场看施工单位做管道压力试验,出门就被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叫住了,他不懂汉语,我也不懂英语,临时抓了一个采矿工程师做翻译,说有个竖井的提升机昨天闪断(可能翻译偏差),我问电源有问题吗,他们说不是,是设备问题,让我去帮着看看。
到现场之后有个小电工在,连比划带翻译的,大概搞清楚是井架限位器动作,造成的提升机急停,但是后面他们测试没再出现问题,电工Foreman遥控指挥他们对PLC进行复位,说线路和限位开关没问题,可以运行,被我叫停了,我坚持要检查电缆和开关情况。
电工Foreman(一个印度裔小伙)来到现场之后好不乐意,嫌插手他的工作范围,说开关已经测试过没问题,程序复位之后也没问题了。我问再次出现这个故障的话,如果在提升人员的过程中,怎么办?他就跟我说检查工作要签字要负责,要取得国家许可的证书等,最后实在没办法,我让他们把井架开关换下来,旧的我带走检查。拆下来开关之后发现里面进油并且接线端子已经腐蚀的很严重,小伙子也不再说什么。

网友A:
楼主经验丰富,印度小电工那么屌,给他小鞋穿

网友B:
第一次看到维修打酱油的。打酱油我理解就是不关自己的事儿。可楼主这认真负责的劲儿,可不像是打酱油呢。赞一个。职业的操守,责任心。值得学习了。

网友C:
看得出楼主是有维修经验的,也了解问题的严重性;那小伙子其实也是负责任的,只是可能还不大会识别他人的技术。

网友D:
之前印度的电工的检查说限位器没问题,为什么拆开就可以发现有油污和腐蚀呢,如果是他没有他细检查就这样下断定的话,我觉得可以把这个人要盯着了,做事情太没有责任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经验丰富,印度小电工那么屌,给他小鞋穿
完全没必要,还要靠他们做维修,我们毕竟只是浮在表面,不可能每件事都抓在手里。

网友E:
相互配合的事情。但是楼主的认真还是必须点赞的。因为涉及到了安全,安全无小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印度的电工的检查说限位器没问题,为什么拆开就可以发现有油污和腐蚀呢,如果是他没有他细检查就这样下断定的话,我觉得可以把这个人要盯着了,做事情太没有责任心了。
老外领地意识很强,排斥心理算正常的,而且他们检查完全按照程序,只要按下报警,复位正常就认为是好的,正常检查和保养实际比咱们的电工干的要好,缺点是死板教条。

网友F:
楼主这是在国外赚外汇

网友G:
作技术的不能马虎,认真负责是根本,必须较真。事故都是马虎不负责造成的。既然做了这一行,就做好

网友H:
楼主是在外国干嘛,都有印度电工。

网友I:
楼主 认真负责,真要是使用过程中发生问题,后果很危险。提升机保命的就是抱闸和限位。

网友J:
楼主很敬业
值得点赞
在关键工位或者重要环节就需要这种精神!

网友K:
开关检查结果,工作正常概率大
问题似乎解决了,实际没有~什么原因引起停机似乎没找出来,限位开关?
如果是限位开关,什么东西让它动作?砖头,木头,还是因为失控,抑或震动,甚至是plc程序bug
就复位plc(断电?)重启来看,程序有问题

看来中外维修工打酱油的方式都相似~头痛医头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开关检查结果,工作正常概率大
问题似乎解决了,实际没有~什么原因引起停机似乎没找出来,限位开关?
如果是限位开关,什么东西让它动作?砖头,木头,还是因为失控,抑或震动,甚至是plc程序bug
就复位plc(断电?)重启来看,程序有问题

看来中外维修工打酱油的方式都相似~头痛医头
井架急停开关接线端子氧化严重,线基本都断了,加上油进去,本身有一定绝缘作用,运行时震动肯定有,震动时常闭点虚接,这种可能性是最大的。
重启程序是为了复位故障,AB的PLC程序已经使用10年,是否有bug现在不好确认,程序不开放,安全回路部分全部都是常闭点接入PLC,任何一个急停开关或上下过卷开关都会使设备急停,逻辑不会很复杂(根绝国内同类设备推测),提升机程序基本都是在用同样的样本,一般没人从头写起,危险性太大了。故障显示8#位急停按钮“E-STOP”,已经把问题发邮件给澳洲的设备厂家,等反馈。反馈回信息之前对电缆和开关进行排查是必须的,这个点对应的外围就是一个急停开关和两芯电缆,对这种偶发性的故障,我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K:
头痛医脚~中医毛皮被小电工学去了。

故障显示8#位急停按钮“E-STOP”

为有这样明确的指示,点赞,还没见过类似信号分别进plc的电梯。
说程序bug是遇到很多起(前边说限位开关),其中还有米国企业的货梯,门开着居然可以运行(偶尔),听介绍情况明确告知设计有问题(凭经验),没人信,让他们查门闭信号是不是使用常开点以确认我的判断,回复使用接近开关xx型号,结果经二堂会审几级审批获准读出程序,隐患排出,大丰收。

楼主:
回复 网友K:
确实写错了,急停开关写成了限位开关,这个竖井提升机不是电梯,有些东西类似,8#是井架上部的急停开关,井口、每个马头门都有这种急停开关,原来老的继电器控制系统(脱胎于前苏联技术)确实是把安全回路的常闭点串联,很多PLC控制的提升系统也是把急停开关和限位开关串联闭点作为一个点输入PLC,这样有好处也有坏处,故障出现之后要逐点检测,再就是井深一般二三百米以上,我这个到了645米,布线也是问题。
谢谢在程序复位的事情上提醒了我,还要去问清楚到底是这一次做的故障复位还是原来经常靠这种方式解决问题,经常的话确实要重点复查程序。

网友L:
佩服楼主,看来楼主经验特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