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2):
现在的手轮电压有DC5V,DC12V和DC24V,DC24V的可以直接接到高速输入口,那DC5V和DC12V的怎么处理呢?

网友A:
用光耦电路

网友B:
脉冲幅值放大?就是三极管驱动即可。挺简单的。有一种芯片一个片子7个通道的。挺省事的。

网友C:
看你用什么plc了 有的plc支持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光耦电路

不知道光耦在最高200K的脉冲频率的工况下能不能正常工作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最关心在高速输出时会不会丢脉冲?

网友B:
高频率丢不丢脉冲,关键看驱动三极管开关速度指标了。这是应用水平问题。可以通过监控输出信号波形,采取提高脉冲沿陡度,解决丢脉冲问题。

其实这些都是模电数电基础知识。要会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