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7-05-12):
电接点压力表与变频器怎么连接,比如3公斤压力,低于它停止。

网友A:
1要会用变频器的端子启停,2找到压力开关的常开,常闭端子,或加继电器转换。

网友B:
1楼所说,那就是可以先查阅对应变频器的说明书;然后,将电接点压力表信号当做起停信号。
先从原理上看一下是否可行。

网友C:
这个!挺简单啊!要不,就用正反转的点也能实现!

网友D:
先去了解变频的的外部控制功能你就知道怎么接了

网友E:
先定义变频端子  哪个是启动,和停止。
然后公共端接压力表公共端,相应的上限和下限接起停就可以了。正如楼上说的,可以加继电器转换,
变频加减速时间设置好

网友F:
变频器说明书看看
电接点压力表说明书看看
问题基本上就解决了!

网友G:
电接点压力表的包装盒里面有个手册,变频器就是最基本的外部运行模式或加减速控制模式都可以

网友H:
变频器停后,压力回上来吗?
变频器停止端在给着信号情况下,能启动吗?
这二个问题不能解决,还是上plc吧

网友I:
未能理解,怎么低于整定压力停止,你的变频器是控制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