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2):
小弟刚接触plc不久,最近遇到一个问题,用plc和某国产触摸屏通讯(采用485通讯),然后产生了一个问题,平时都是用的原厂家的触摸屏,设计触摸屏的软件中带有如触点I,M或输出Q的设置,而这国产的触摸屏不带有这些功能,我想问如果通讯成功后,如果将plc的一个输出高电平发送给触摸屏,触摸屏接受到的是什么信息然后又会放在哪里,同样,反过来触摸屏上的按钮如何通过设置来控制plc的触点?

网友A:
没有I、M、Q选项的话,说明这种屏不支持S7-200,不可能通讯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子的么?可是我百度了下不是说支持485通讯的只要配置对了都能用么?至于这些寄存器地址设置找好久了真的找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I、M、Q选项的话,说明这种屏不支持S7-200,不可能通讯成功。

你这种话显然楼主是不愿意听到的,万一人家是和200PLC搞Modbus通讯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因为没用过modbus通讯所以不太了解,不过看你提供的资料貌似有可行性,我去翻翻手册学习下,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希望可以得到进一步解答。

网友C:
国产哪个品牌的不支持西门子的?挺牛的

网友D:
触摸屏一般都支持西门子,三菱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没有I、M、Q选项的话,说明这种屏不支持S7-200,不可能通讯成功。
或许是走Modbus RTU协议呢 呵呵!

网友F:
一般都支持西门子的,你没仔细找

网友G:
你可以用MODBUS_RTU协议;一般的屏都支持这个协议;只不过PLC上面要写程序

网友H:
这个还真没用过,我们都配西门子的

网友I(2018-07-10):
PLC和触摸屏通信,如果有直接的I,M.Q 的通信可以直接触摸屏上调用, 如果没有这些单元,而只有V单元,那么可以把这些在PLC里面做个程序, 比如输入部分IB0单元传输给VB0单元, 然后屏这边读V单元对应的地址;输出部分可以VB100传输给QB0单元, 然后在屏这边读或写对应的V单元; M单元可以直接不使用,直接使用V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