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2):
功能是这样的,X、Y轴伺服移动到任意点,保存相关动作,然后重复保存(至多200,再加程序压力大),我现在是把每个点位置放到相关寄存器,把动作也放相关寄存器,当程序执行哪个点时,我再调用这个程序的动作并把下个点的位置传送,动作完成后开始位移至第二点,然后重复调用。
我现在的方法就是把200个点,每个点给他固定的寄存器存放东西,然后再进行调用,那我编程时编这些点都编了靠8个小时(位置32位占用2个,动作16位占用2个,一套程序4个,200套即800个寄存器),很累而且越往后越难查错,而且他后面要加一个设备,那么动作选择会变多,需要的寄存器也会增多,程序编写复杂程度不说,关键我看EH3的编程步数也就3万步,我现在这程序都用了2万2千多步,肯定后续写不下的,有没有简单方法?

网友A:
做子程序调用之类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用的就是调用子程序,关键输入点时很麻烦

网友B:
不清楚这个软件,西门子的话,建立数组,然后指针访问。scl 很方便。

网友C:
200个点动作一样的话用用间接寻址就可以了,这样控制索引寄存器的值就够了。

网友D:
用变址寻址,但要寻找规律

网友E:
可能没什么好办法--到某个点位的相关信号不固定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那天看了论坛的一篇变址寻址的用法,方法可行,简单不会出错。谢谢各位!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那天看了论坛的一篇变址寻址的用法,方法可行,简单不会出错。谢谢各位!

网友F:
建数组,变址寻址,查表。。。指针的最基本应用。。不然一条一条写。。。你不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