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2):
图上的这块应该是CPU吧,CQM1h-CPU51的伺服模块,通读模块,模拟量模块分别是什么型 号的,请大家指点下,现在我知道 电源模埠是PS-203,输出模块是0D222.想把这几个模块配起来学习一下。谢谢

楼主:
忘记了点上传。谢谢管理员提醒,

网友A:
呵呵;你搞错了,这个电源对应的型号为CQM1-PA203  /CQM1-PA206或CQM1-PD026;

网友B:
id od这些常用。模拟量的没有记住

网友A:
呵呵;这仅仅是一个CPU,自带16点输入,如是想学习PLC的话,建议你还是放弃这一款吧;
非要搞模拟量输入的话,另配CQM1-IPS01+CQM1-AD041;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学习的话有什么cpu推荐吗?手头上就这个cou想着能物尽其用

网友A:
一体机更适合你;CP1L CP1H的都可以;
那个CQM1H属于中型组合式PLC,什么功能都要学的话不知要配多少个模块,最好的成本不是你能考虑的;

网友C:
不论想学那种plc,先找(求)相应资料,避免不必要的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手上资料最多的是三菱的,可是三菱的3u的一千多,唉,囊中羞涩

网友C:
资料官网有,这个也不便宜

网友A:
呵呵;这款如果你要配电源、AD等模块,配齐了价格不知是多少个一千多了;

网友D:
CQM1H也是老机型了,你淘个CP1H带模拟量的,晶体管输出型的,在配两块通讯板,你想学的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