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2):
最近在看定位方面的书,发现在进行脉冲当量的计算的时候,用滚珠丝杆的驱动的,这个螺距很重要,如果是新装设备,当然可以自己选好型号,可是,如果是对旧的设备进行程序恢复等 ,不可能换掉丝杆,这时候如何准确的知道丝杆的螺距呢。

网友A:
卡尺量一下

网友B:
呵呵;最后的目的是计算出脉冲对应的距离,那么给定多少个脉冲,测量对应走过的距离,不合适就调节一下电子齿轮比;

网友C:
一般螺距都是整数,可以让电机转动圈,通过测量移动距离就能计算出了

网友D:
可以打表试出。首先不知道的情况下随意设一个齿轮比,十比一,比较好算,再发脉冲打表。再根据发出的脉冲和表上走的距离来确定齿轮比。齿轮比知道了螺距不就可以算出来了。以前外出改造数控机床电路就是这样弄。

网友E:
你买螺杆的时候人家会告诉你的螺距多少的

网友F:
   测量相邻两个滚道间的轴向距离,结果就是螺距。

网友G:
都是整数,用手转一圈看看移动了多少距离。

网友H:
楼主看的什么书?推荐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