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系统设计

楼主(2017-05-12):
求各位大神,如果要设计一个数据采集系统,温度和振动量,如何设计

网友A:
请提供项目的总预算,如果是课题或者作业的话,随便上百度去搜索并获得案例:使用计算机加装信号接收板卡+现场信号的采集传感器。或者使用触摸屏+PLC+信号采集传感器+台式电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触摸屏,为什么还要台式电脑呢,能不能私聊,请教下我

楼主:
回复 网友A:
项目不是课题,作业,以前没弄过,所以不怎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