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2):
公司突然要装三个电表,都带有互感器的,三相四线电表,电源50平方,70平方,怎么接线,有没有实物图

网友A:
互感器穿在电源线线上
然后互感器的线接电表
不清楚找度娘!

网友B:
度娘是万能的,业内人士应该能够看懂。

网友C:
接线盒盖板上,应当也有示意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源线258怎么能搞定他,要不要把电源接入258端子电线50平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源线258怎么能搞定他,要不要把电源接入258端子电线50平方的
电表的三相电源线必须经过线径的转换,才能接入电能表的接线端子排。常用的方案就是,在50平方的线耳所连接的空气开关接线端子的螺丝处,接驳一根1.5平方的小电缆线,进入电能表。

网友D:
实物接线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实物接线图。
这是无功有功实物图

网友E:
无功电表还没有接过,有什么作用

网友B:
无功电度数也需要缴纳费用,要看你公司产生的无功电度数的数值大小,而无功电费的价格屠宰刀由供电所进行挥舞。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无功电度数也需要缴纳费用,要看你公司产生的无功电度数的数值大小,而无功电费的价格屠宰刀由供电所进行挥舞。
“挥舞”的搭配,看起来有点夸大了,或者特意要的就是这效果。

不是无功电度数也需要缴纳费用,而是功率因数达不到一定数值时,会收取力调电费。

网友G: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没有画电流互感 器的接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