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制动回避

楼主(2017-05-12):
变频器制动回避有效和无效,从字面很难理解含义。

网友A:
这是翻译上的事,翻译不懂专业术语瞎翻的。制动回避?鬼知道是什么意思了。不过你可以通过它的有效和无效试一下就知道了。是不是说使能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呀?也就是说,可不可以制动的意思呢?

网友B:
懂英语的人不懂设备,仅仅凭想象,尽搞一些中国人听不懂,英国人也听不懂的新单词。
本人就曾经历过,在一台进口空调说明书中(已经国产化),竟有“防再循环”术语,其实就是停机后再启动的延时保护。

网友C:
1楼说的不错,可以看一下其实际含义,然后用自己的话理解,简单明白就好。

网友D:
感觉变频器是我国的宝岛品牌,或者是对面的岛国品牌吧,有点小鬼子的日文解释的意思。感觉按字面理解,意思就是:制动关闭,有效就是开启关闭功能,无效就是不开启关闭功能。

网友E:
回复 网友B:
专业英语,焓差我相信中文都不见得认识,何况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