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3):
大家好,我这里一个夹芯板切割程序,用的欧姆龙CP1E,先是前面的02输出时灯亮,但没电压,我怀疑是物理触点坏了,因为02跟03是反的,我就通过一个中间继电器,只用03,去掉02,不久,03也是只有灯亮没有电压,我就问厂家,厂家说这是一款老的,现在没有了,我就在网上找到有卖的,但卖PLC的不懂程序,要我自己把原来的上载然后拷到新的里面就是了,我也不懂,找不到人操作。只有不懂也要去做,用打印机线连好PLC,用了网上的超级解密程序,后来,PLC的RUN灯不亮了,ERR/ALM灯长亮,程序显示:致命错误,0x80f0/ 四千,程序错误。大家帮我看哈,我这个致命错误怎么解决?能不能解决?电脑是WIN7和WINXP都试过,把PLC状态改到运行也没有用。

网友A:
估计plc搞废了。重新编程啊。

网友B:
破解了,数据没有了。

网友C:
程序坏了,欧姆龙有高人编写的程序用非正常方式上传就会自毁程序,花钱找设备生产厂家吧。

网友D:
很有可能是楼上所述的这种原因!

网友E:
找设备厂回复程序

网友A:
不懂就胡乱操作了。胆子比较大。

网友F:
呵呵;程序肯定是报销了,花笔钱找厂家重新买一台吧;

网友G:
分析估计是你操作时候吧下载和上传理解错误,没有源程序就有点麻烦,工艺流程知道吧,反正你这个点数估计不多,自己写一个算了,写了再把对应的IO点的线重接吧

楼主:
谢谢大家,因为Y02,Y03触点没有输出了,有换新的的打算,所以就不懂也去上载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G:
输入18个点,有编码器,7个限位器,触摸屏,自己不会编,网上找现成的也没找到。

网友A:
找相同设备或者花钱找人编程

网友F:
就当花钱买个教训吧;
现在要不就向厂家出钱买台现成的带程序的;
要不就找人重新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