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3):
题目一定出乎很多人的意外,是的。作为电气/自控/自动化,相比很多做机电设备或产线的工程师们,除了同行,你接触打交道的最多的就是机械工程师了。
1.你和机械工程师配合沟通的默契吗? 有哪些分歧吗?
2. 你注意过机械工程师的技术核心吗?你认为哪些是他们具备的技能?
3. 当下学电的都想学电软件,计算机。 学机械的也想学点电气PLC。大型装配和产线还好,小型机电设备你的电气能占主导吗?
4.你们公司技术部机械和电气地位如何(这个应该看公司产品侧重点)
5. 电气工程师们你们愿意从事机械设计的工作吗?你们公司有这个平台和机会吗?

网友A:
机械和电气越来月分不开了

网友B:
小公司电气在现场干活,机械工程师办公室画图。

网友C:
机械工程师懂点电气知识会更好判断设备问题出在哪,如何更好调试设备,同理,电气知道机械原理调试时候出问题会根据问题性质判断是电问题还是机械加工安装问题

网友D:
机械的偏于结构设计,电控的偏于实现功能设计

网友E:
机械工程师与电气工程师配合默契才能做出好设备。

网友F:
好久没打过交道了。
机械和电气技术,相互应当有适当的了解,这样能够更好地配合。

网友G:
机电一体化。机械工程师,首先是一些绘图软件需要精通,其次需要经验积累,见得机械结构多了,在设计的时候就得心应手!

网友H:
怎么说呢,都懂一点也好判断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最终还是服务工艺。

网友I:
机械工程师与电气工程师需要相互配合才能对设备的正常运行起到关键的作用。

网友J:
我认识的机械工程师都是比较严谨,软件画图特别溜

网友K:
机械工程师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更重要;电气可能速成,机械速成是不可能的;电气偏逻辑分析,机械偏结构分析和计算;学好机械比电气难度大。

网友L:
也遇到比较尴尬的机械设计工程师,永远推诿是电气的责任,殊不知,减速机减速比算不对,怎么能完整的匹配机械工艺图?

网友M:
机械电气最终服务于工艺。

网友N:
机电一体化,机械工程师和电气自动化工程师如果集于一人那最好不过,如果是两个人,就必须要相互了解,配合默契。否则…工作干不好。

机械和电气自动化在组成系统时,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板。相互交叉的扬长避短,系统结构就设计的特别地道,反之就棘手,坑与陷阱多多。使你不可自拔。

另外,不论是机还是电,熟悉受控对象特性,伺候受控对象到位,满足行业操作习惯,而不强加个人意愿与习惯。这些都是机电默契的内容。

网友O:
1、一般要看机械的人品,如果是不老实解决问题,而是混日子的类型,有你受的。
2、干活当然得有两把刷子,关键是经验。
3、谁强势谁就能主导,狭路相逢勇者胜。
4、在相对复杂的高科技自动化装备行业,机械比电气更加吃香。
5、小公司大把机会,大公司没有任何机会。原因就小公司想节省更多的薪水,而大公司不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