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3):
。。。。。或者说还是和旧 200 一样呢?

                          我粗看了一下资料就知道比旧
                         200 增加了一个轴,可以控制3
                          个轴了。

                          有用过的师兄应该最有体会,可
                           以说说。

网友A:
你已经说了
可以控制3轴
以太网传输程序的

网友B:
亮点是用以太网下载程序快

网友C:
SMART200相比200来说就是组态过程更具有可视性;但使用说实话我感觉还是200更灵活些、虽然200也不咱样;同时SMART200虽是3轴便不能做插补;虽然200也没有。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请问下这款S7-200可以控制台达的ASD-A2系列伺服电机么?

网友C:
可以;脉冲加方向或者使MODBUS-RTU协议控制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