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3):
目前我有6台200w的电机,需要对其进行 同时正反转 同时两两正反交替运行和单独对单台电机进行控制或者依次启停,我准备用一台3.7kw的变频器来拖动,变频器下端接12个接触器进行正反转的控制或者独立启停的控制,现在的问题:
1、在变频器运行的过程中 比如我有三台电机已经运行了 ,剩下三台还要继续开始运行 这样启动会对变频器有冲击吗
2、在变频器运行过程中6台电机都运行了,在这时我让三台电机停止正转并使其反转运行 这样对变频器有问题吗

网友A:
不行,变频器工作时,不能变负载

网友B:
理论上是不行,变频在运行中是不可增加、减少减少电机负载的,尤其是增加电机负载,有启动冲击电流。
通常是一台变频管一台电机。如果坚持这样做,只能加大变频容量,但这样控制有一定的风险,请慎重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了解了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老板讲解

网友C:
没有问题可以的,我们公司生产的设备传送带部分,每一段的速度都一样,就用一个5kw变频器接5台0.75kw减速机来传动的,每一段可以随时停止或者开启。

网友D:
期待你的试验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哈哈 是要我做小白鼠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办 怎么办 有人说行 有人说不行,有点犹豫不决了

网友E:
要求的第二条,怎么实现反转?用两个接触器进行正反转控制?正反转切换的时候,是不能等待电机的转轴自由停止之后,才进行切换的,对吧。

这样的正反转切换,对于电机的使用,绝对是大忌;这种切换,对于变频器而言,绝对是致命的,炸机没商量。

网友F:
正反转切换,对于电机的使用,绝对是大忌;这种切换,对于变频器而言,绝对是致命的

网友G:
有的电机还在运转,有的要反转接入对变频器和电机冲击都不少,变频器能受的了

网友H:
应该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教老板 我改个方案,6个电机也是接触器来控制正反转,现在的控制方式是 变频器带动其中的3台正转,3台反转。15分钟后颠倒顺序,3台正转的变为反转,3台反转的变为正转。这样都是同时启动或者停止,接触器只做正反转挑换用总可以把

楼主:
回复 网友G:
6台电机 也是一个大变频器拖动,我手动逐个电机进行运行可以吗,这样子的话对变频器有影响吗

网友I:
肯定有冲击的,变频器会报警。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教老板 我改个方案,6个电机也是接触器来控制正反转,现在的控制方式是 变频器带动其中的3台正转,3台反转。15分钟后颠倒顺序,3台正转的变为反转,3台反转的变为正转。这样都是同时启动或者停止,接触器只做正反转挑换用总可以把
可以,接触器进行切换以前,把变频器打到STOP模式,切换完成以后,再打回RUN模式。

网友B:
运行中的变频通过接触器切换电机运行方向,冲击电流太大,你想要变频的小命?!

建议你用两台变频,每台变频管3台电机,也多不了几个钱,这样一来你想正转就正转,想反转就反转,一点事也没有。

网友J:
频繁变动负载肯定就不行,如果负载不变化就可以

网友K:
5楼所说的例子,没有提到正反转;电机运行中直接改变方向,会有较大冲击电流。

网友L:
分组控制是可以的,一台变频器同时控制6台电机各自工作是没戏的。你可以吧必须同时工作编为一组,用一台变频器控制还是可行的比如,一共三个变频器,两个变频器控制各自两台电机同时运行和停止,第三台变频器控制单独的电机运行和停止,这还可以。如果两两同时工作的电机,互不同时工作,那倒是可以4个电机共用一个变频器,而单独的电机自己用一个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L:
好的 理解了 ,谢谢老板

网友M:
回复 楼主:
如果不需要调速,而且还要使用交流接触器控制正反转,其实可以不使用变频器也可以实现的!

网友L:
回复 楼主:
最后怎么选择的,回来共享一下吧。多机传动五花八门,挺开眼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L:
好的 我决定1个变频器 控制2个 电机,但是这个两个电机是同时正反转,不存在单独对启动或者停止的问题,到时候我做完会分享一下

网友L:
不错,期待你的后续心得。

网友N:
变频控制电机时启停电机需要用变频器的辅助端子,不能直接断开和启动电源,而且变频器和电机中间运行中不可以直接断开,这是变频器的说明书中这么说的
这么操作过,当时没出什么问题,但对变频器有伤害

网友O:
这要看电动机和变频器的容量比  大于10的没多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