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时间继电器有一次见到

楼主(2017-05-13):
这样的时间继电器我还有一次见到,猛一看我还以为接触器呢。

网友A:
它离开接触器就瞎了
在接触器的资料里可以找到,时间继电器的资料里找不到。

网友B:
机械延时的时间继电器,对比电子式的时间继电器,技术过时了,精度低,早就该淘汰了。

楼主:
这是110伏的。床子上面用的。控制主轴刹车。断电延时。

网友C:
星三角转换时用得多

网友D:
真的挺像接触器的!

网友E:
这个像是时间继电器和接触器的结合体,通断电流应该不会小。

网友F:
楼主随意找个东西都能发个帖子,积分混到第一有优越感????

网友G:
我到是在普通车床上看到过,电机的,星三角启动。

网友H:
我也以为是接触器

网友I:
这是接触器附带的延时触头(点),不能算过时,是引进国外技术生产的一种产品,在一些品牌合资企业中常见到这种产品。

这属于气囊式延时触点。

网友J:
楼上回复完全正确

网友K:
施耐德就有相应产品吧!@

网友L:
施耐德有很成熟的产品,比较好用,主要用于星三角启动控制,线路简单可靠

网友M:
这个老东西了过去用过不少。

网友N:
见过,也用过。还遇到过坏了的。。

网友O:
回复 网友I:
如10楼所说,应当是成熟产品了;因附加于接触器上,有结构紧凑等特点。

网友P:
一般星三角启动控制常看到,便于接线。

网友Q:
和辅助触点一样,离不开接触器。

网友R:
这就是接触器 只不过带延时的辅助触点!

网友S:
接触器的一个组合附件。很早以前就见过了。

网友T:
这东西也不是什么新玩艺,是气囊式延时头,效果等同JS7延时继电器,但质量及 可靠性绝对高于JS7。

网友U:
现在还是有在用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网友V:
 主要用于星三角启动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们这也是车床,星三角启动,小车床。
大一点的车床都是直流调速,pLC控制的。

网友W:
这东西我10几年前用过,那个时候用在机床上的。那个时候还是个实习生。

网友X:
多用于星三角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