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楼主(2017-05-13):
三菱fx2n   plc采用IST指令编写五种工作方式:原点回归,单步,单周期,手动,自动。我想问问用这个IST指令编写这五种工作方式在点数很少的plc时会占用很多的IO口,高手们有什么方法不用IST编写这五种程序。

网友A:
一般地说,不使用专门指令的话,应当可以根据控制要求编制相关程序;
具体使用的指令等,可根据习惯和方便来定。

网友B:
用内部M点写IsT指令需要的输入功能先触发M点

网友C:
将IO口改成M也可以的;

网友D:
习惯用辅助继电器触发,通用性强

楼主(2017-08-19):
引用 网友D:
习惯用辅助继电器触发,通用性强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