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原理 知识求教

楼主(2017-05-13):
怎么看  P N和输入的

网友A:
  这是逆变上、下桥双IGBT,3接P,2接N。对照主回路图看就清楚了。

网友B:
嗯,对照主电路图看,就容易理解些;而控制极(不记得确切名称了)的表示很明显。

网友C:
那个箭头就是电流方向,沿电流走到底就是N,向箭头相反方向走到底是P,还剩一条是什么不用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