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4):
西门子g120反向启动一下再正转,怎么调,天车用,往下降的时候先起一下再落,不知道怎么调

网友A:
运动员起跑之前总是先后蹲一下。。。呵呵,等高手解答

楼主:
呵呵,现在有的天车有,有的天车没有啊,不知道调那个参数

网友B:
应该是 抱闸打开的条件吧?你看看这个问题系统和没问题的系统,他们在抱闸打开条件的设置是一模一样的吗?抱闸打开的条件有转速起步的阈值或电流上升的阈值,两种判断,自己看看呗。

网友C:
   有的变频器具有起重宏,只有在变频器输出一定力矩后才发出打开抱闸的信号,可以选用这类变频器,没有必要采取先正转再反转的用法。

网友B:
先正转再反转的现象,其实不是故意这样的,而是没有调好参数,抱闸打开瞬间反向力矩大导致的。调一下相关参数,就会缓解。这是悬停的技术关键。

楼主:
我们厂子用的都是西门子的,故意让他先起一下在下降,这样防止天车滑勾

网友D:
一个时间继电器就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