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走线图

楼主(2017-05-14):
求哪位大神支支招。怎么根据泵船的方案图画走线图啊。还有根据系统图怎么确定哪些是哪些柜子?明明系统图柜子编号有好多,可是实际上只出现了5只柜子的编号,这该怎么办?方便的话加个QQ呗,2507862286,急急急,在线等。谢谢

网友A:
3D;软件就很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3D软件?什么3D软件?

网友B(2017-07-25):
楼主是什么行业?船舶?

1)主干电缆走线图一般都是要送审的,
2)设备编号你要看对应的系统图,电力设备看电力系统图,内通设备,火警,照明等等都需要结合对应的系统图看
3)只有5个柜子,是不是指其余电源都是由这5个柜子分出去的? 是不是主配电柜?

网友C(2022-07-27):
电力设备看电力系统图,内通设备,火警,照明等等都需要结合对应的系统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