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家

楼主(2017-05-14):
单相电机正反转电路图

网友A:
楼上的这个开关直接搞定
简单有效!

网友B:
用2L的电路多点吧。

网友C:
2楼的电路常见。例如家里的水泵 就是这样子。

网友D:
楼主啊  百度搜下就有啦.....

网友E:
这样简单的问题就给人家水积分的感觉

网友F:
半自动洗衣机的正反转

电机线圈中线接N,两头并一个启动电容,分别接线圈两端就算正反转

网友G:
按二楼的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