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4):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台达伺服驱动器ASDA-A2-L在位置PT模式下,当马达扭矩超过限定值时,伺服驱动器是否可以反馈一个报警信号到上位机PLC,具体对应的参数哪一个,怎么设置?求助,谢谢!

楼主:
我的上位机PLC用的是台达的DVP16ES200T,谢谢!

网友A:
我最近也想用到这个功能。。。。但是不知道怎么搞?请问下你这个PLC和PC上位机之间是怎么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