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4):
。。。。。。 平时也不做这个催款程序的(时间锁)

          这一次需要做,我想好简单,和电脑同步一下时间。
          再读取系统时间,比较指令输出。打完收工。

          程序写完之后,我不太放心,就上线监控了一下,
          年 , 月 , 日 , 星期 ,都对。

          就是时间不对,相差8小时。

          在线诊断里面又显示时间是对的(看我的图) 。。。。 晕了。
          肯定哪里出问题了。知道的师兄提点一下呢。

          先谢过!

楼主:
。。。。。 发完帖子我看那个系统诊断里的的时间好像也不对。

        5:14  现在是下午 , 应给是 17:14 才对啊。

        我去看了一下PLC 系统组态里的时区设置,应该
        是对的呀 。 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
。。。。。。 解决问题 。

           错误之处在于我调用的指令块不对。
           我刚开始调用的是: RD_SYS_Y

           应该调用:RD_LOC_T 才是对的 。

           现在的所有时间都是对的了 。

            唯一的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在线诊断里
           现实的时间格式 5:14 分那个格式是不对
           的,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应该读取本地时间而不是系统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读取本地时间而不是系统时间?

。。。。。对的 。

         搞来搞去都不行, 后来到西家官网“找答案”里面
         建议读取本地时间。

         然后我改了一下,一切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