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上传

楼主(2017-05-14):
怎样用网线把程序传到PLC里,求大仙告诉详细步骤,我用的是西门子st40,另外对
电脑的配置有要求没有

网友A:
首先你的PLC要有网口,其次设置自己电脑和PLC通讯卡在同一网段,然后按下载一步一步就可以了。建议搜索一下先关文档,可以上官网

网友B:
说错了 是刚学的把表情 从电脑到PLC是下载  从PLC到电脑是上传

网友C:
指定ip,192.168.2.3等等

网友D:
PLC和电脑IP地址不能一样。

网友E:
ST40用网线连电脑就可以;电脑安装软件MicroWin SMART软件;电脑与PLC连接上后可以看到PLC的通讯指示灯闪烁;你就可以上传下载程序了

网友E:
西门子SMART200系列PLC的默认的IP地址是192.168.2.1;你点击CPU会弹出窗口;然后就可以看到一个通讯项;

网友E:
如果原程序里面设置了禁止上传的话;你就不要白费功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