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4):
变频器六路驱动信号怎样测量才能装摸块

网友A:
单板测试(驱动板 和 主板),屏蔽过流等故障,检测六路 G - E 之间的阻值,测试静态电压,即六路 G - E 的电压,为负值或零;降低频率一般为 10 Hz,运行用指针表 DC 10V 档测试六路 G - E 脉冲信号,看指针抖动,六路正常可以装模块。

网友B:
找一本书好好学学,每一种变频器不同,对逆变电路的维修是重点,最好测一下波形,更保险

楼主:
好,找什么样书籍能说一下书的名字吗?专门对驱动检测与示波器测量的书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