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4):
伺服电机的转动 由电压控制  编码器反馈给私服驱动器脉冲 由伺服驱动器来计算电机的位置 那么由刹车盘控制的伺服电机误差应该很大的 怎么数控机床的精度能够达到1微米 我的理解对不对啊

网友A:
这是一门专业的知识,叫运动控制原理。你需要去看教科书,从基础上认识闭环控制,认识定位结构和工作原理。然后再去看你的问题,就不会很奇怪了。特别是自动化原理要知道闭环调节的概念。

网友B:
伺服电机是脉冲控制吧,你理解的电压控制怎么来的啊

网友C:
提到刹车盘,可能是认为电机从运转到停止存在惯性吧。
我也没有使用过伺服电机;想来,或可先了解伺服电机的特性及其控制原理。

网友D:
加编码器是半闭环控制

网友E:
加了刹车盘的并不代表靠刹车盘定位,带刹车盘的伺服一般是用在垂直负载时,防止负载坠落的措施。定位还是和没有刹车盘的伺服一样靠编码器定位的。

楼主:
私服电机的脉冲不是反馈给驱动器吗?怎么用脉冲控制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门专业的知识,叫运动控制原理。你需要去看教科书,从基础上认识闭环控制,认识定位结构和工作原理。然后再去看你的问题,就不会很奇怪了。特别是自动化原理要知道闭环调节的概念。
我知道闭环控制 我不明白的是私服电机的转动惯性怎么能一下子就停下来  用什么控制的 以及电机或驱动器的响应速度有那么快吗

网友F:
伺服电机的刹车只是关机时用
一般都理解错了
伺服电机一旦上电就建立磁场 起到制动作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关系伺服控制的响应速度快,我理解主要是,第一,伺服电机本身的转动惯量小,只有自身惯性小,才可有快速的响应性能。第二,伺服控制系统有足够的储备功率,这是快速性的条件。第三,高性能的闭环位控。这三条,就是伺服系统高性能的保证。缺一不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关系伺服控制的响应速度快,我理解主要是,第一,伺服电机本身的转动惯量小,只有自身惯性小,才可有快速的响应性能。第二,伺服控制系统有足够的储备功率,这是快速性的条件。第三,高性能的闭环位控。这三条,就是伺服系统高性能的保证。缺一不可。

个见,仅供参考。
我认为你这种说法可能还是有失偏颇的,首先伺服电机的转子惯量不是小,正常场合下,伺服电机的转子惯量与负载的转子惯量是成一定的比例的,一般是负载惯量是电机转子惯量的5到10之间,大于10倍响应会迟缓,小于5倍,浪费了伺服的性能。伺服制动的原理其实也很简单,因为对于三相异步的伺服电机是依靠定子励磁产生旋转磁场,从而有了电机转子的扭矩,转速(这个怎么产生的不要问我,这个太基础了,不懂只能去看书)。同样的伺服电机的制动也是依靠的定子线圈励磁产生磁场,只是这个磁场与转子转速之间的转差率是负的。所以会在定子线圈上产生一个反向的电动势,可以理解成发电机,将转子的动能转换成电动势能。对于小功率的伺服这个电动势能可以被驱动器吸收,存储在电容内,也有直接反馈给电网的。但是对于大功率的伺服,一般需要外加制动电阻来消耗这个能量。至于最后一个伺服的响应速度为什么这么快,这个主要和伺服驱动器的微处理器有关了。现在的微处理器的计算能力是很强大的,能根据编码器反馈的电机的实时位置,在很短的时间内计算(微妙级)和规划出伺服电机后面的运动轨迹,而这种算法就是上面所说的运动控制原理。
当然以上这也只是我个人的理解,有些地方有失偏颇,希望大家指教